烙铁头上锡方法

楼主(2008-08-14):
  前几天看了好多文章,在论坛里,我的电烙铁有点上不了锡,学了一招,去五金店买了张沙纸,把烙铁头上打掉点,一定要在松香里上锡,真是上的又亮又好看还好用的很。

网友:
内热式的长寿烙铁头这样给你弄了的话,估计这烙铁头就用不了多久了!

网友:
是这样的。感觉烙铁头温度高了的话,在松香里很好上锡的。

网友:
在松香里怎么上锡?怎么操作??

网友:
是啊,在松香里怎么上锡?怎么操作?
我老是觉得不好上锡丝,老是容易掉,要么就弄的很难看....

网友A:
干嘛一定在松香里上锡啊  在废板上找个大点的焊点 ,滴上几滴松香.然后把烙铁头在上面挫几下就上好锡了.我都是这样上锡的.

网友B:
另外问下擦铬铁头哪块东西叫啥?

网友:
含水海绵吧(字数又不大够够够了吧)

网友:
滴下几滴松香,再往上放一些焊锡,把铬铁头再上面来的擦多次就好了,以后发现不好上锡就找块海绵放满水,再上面擦一下就好了,千万不要用硬物刮.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另外问下擦铬铁头哪块东西叫啥?

那叫耐高温海绵

网友:
电烙铁通电后放置在松香上面 松香可以融化的时候把烙铁头插入松香里面直至完全包裹住烙铁头 松香开始冒烟的时候 把焊锡丝送入 并转动烙铁头让焊锡完全包裹 一小会后在耐高温海绵(一定要保持湿润,干燥的会损伤烙铁头)中一擦 哇 铮亮铮亮的

网友:
学习中,不错我以前都很随意的。这相知道怎么爱护工具了。谢过。。

网友:
买来新的就加些锡,不用了也加上锡放在上面就比较好了.

网友:
烙铁上不了锡,是温度过高的原因,挫烙铁头上锡只是暂时,要想长时间使用好烙铁,必须控制好烙铁温度,否则一天要挫好几回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干嘛一定在松香里上锡啊  在废板上找个大点的焊点 ,滴上几滴松香.然后把烙铁头在上面挫几下就上好锡了.我都是这样上锡的.

昨天我用这哥们的方法试了,效果不错

网友:
在不使用烙铁的时候烙铁头要保证有锡在上面,不然过后处理上锡烙铁头的寿命就短了

网友:
现在的长寿命烙铁的温度都很高,用没多长时间就上不了焊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干嘛一定在松香里上锡啊  在废板上找个大点的焊点 ,滴上几滴松香.然后把烙铁头在上面挫几下就上好锡了.我都是这样上锡的.

你这方法不可能比楼主说的好吧?

网友:
怎么我新买的40W电烙铁,每 次用个5分钟左右就变黑了
按LZ的方法做,最多也撑不了5分钟
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烙铁还是买好一点的,上锡使用都得心应手,上锡焊锡都很轻松。

网友:
一般烙铁头都是铜质,而上锡的关键是要保证被上锡的金属表面没有氧化层或污垢。

网友:
在松香里上锡
------------------------
就是将焊锡熔在松香里,然后将烙铁头放在里面反复摩擦上锡。

网友:
20楼的一定是买的尖头的那种,
这种很难用的,
要是修板的话最好还是买个936用
换电容可能用你那个,不过要改成蹄形头

网友:
学习中

谢谢各位,以后多加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