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枪能补焊南桥吗

楼主(2008-08-14):
我的风枪是AOYUE傲月850B的,现在想补南桥,没补过,不知道风枪能不能补,调多大风力和温度,要注意哪点,有经验的朋友帮个忙哈!

网友:
容易造成基板变形

网友:
这样用风枪补焊不行的,既使行,也是短斯的,可能不到一个月又点不亮 ,还是南桥空焊,最好是底下用焊炉或其它工具预热,风枪在上面吹

网友:
一块精英915P-M5的主板供电正常,短信复位开关所有的复位电压没有拉低,CPU的复位电压1。21V-1。19V很快又回到1。21V了,跑线路复位开关正极直接进南桥,会不会是南桥有问题,补焊了也没有用

网友:
你是灌水专家吗?我不知道难吗???不难我还来请指干什么,我多事吗

网友:
我想知道,你怎么能确定已经补好了?

网友:
就是也没有办法知道是不是补好了

网友:
肯定的说,能!但是要有条件,你觉得自己具备了这些条件,你就可以动手了。

说说我自己的补焊经历吧,半个月前还是一个新手,自用的一台N410C显卡虚
焊,但并没有盲目的动手,先搜了坛子里XD的加焊经过,感觉要求有两点,一
是温度,找到自己风枪适合加焊的温度。二是经验,经验这东西不是凭空来的,
于是先找坏板练手,先拆桥及其它的IO,找到适合的温度。然后试着加焊坏板的
桥,并结合他人的经验,感觉差不多的时候,用小镊子轻碰一下桥,动了迅速归
位就差不多了。

就这样练了两天,开始加焊我的机器,考虑到这块显卡上面有显存,在上面加热
的话不太放心。有XD说可以在板底下加焊,看着底下密密麻麻的小器件,感觉没
低,又用了一块坏掉的9550显卡练手,做完后发现板底下的小器件没动,感觉差
不多了,开始加焊本本显卡,一次搞定。

注意:我加焊前在显卡边缘加了不少焊宝,然后用风枪把它吹融,使其焊盘完全浸
透。接着用风枪在显卡正反面反复加热几分钟后再在底下加热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说的好 学习了 等明天风枪一到我就开始用坏板练手 之后动手换南桥 这个坛子的内容很多很实在啊 大家共同进步 共同学习

网友:
回复 网友A:

现在我也有信心了,有时间了,我也练练手。

网友:
不好把握,我补焊过华硕TUV4X和磐正的8RI,听到焊的过程中出现爆裂声(芯片下加入了松香水),结果都点不亮了(原来偶尔能点亮),不知是否是操作不当?

网友:
我用普通的风枪(就是今天在另外贴里求助的那个磕坏的风枪)加焊南桥
一直用得很好啊    成功率很高的  我用的 松香水是自己配的 很浓  效果不错
大概是松香水均匀浸入南桥 好加热吧

网友:
是的,可以的,我们师傅做成了好多了呢?不过要小心,而且要多多的练习

网友:
哈哈,我用一块坏的板试着拆南桥,用风枪往上吹,用吹风筒往下吹,可是吹了十分钟才拿了下来,拿下来后主板连着南桥的线都脱板而出了,哎,还是不能拆哦

网友:
感觉风枪拿南桥很容易袄

嘿嘿  把风枪头拿掉  温度 5-6   风速  1-2  用 松香或组几   把 南桥的四周 涂上 用风枪余热 把 松香或主机  吹到桥里  然后 加热  四周均匀的吹   也就1分钟就拿下来了

网友:
没有这么容易吧???1分钟?要不要什么在下面辅助加热??你加我QQ68282150教我一下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