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管温度高的处理

楼主(2008-08-14):
  修到个烧了行管的,其他都没坏,就上了个行管,以为好了,用了半天没事,就叫他拿回去了,第二天他又拿来了,说又坏了,没办法,再修,其他又没坏,行管又烧了,头痛啊,上个新的,用手摸温度,发现升温很快,没办法,想来想去加个CPU的风扇吧,在14V上和地上接了两根线出来,用胶固定,这次好了,用了很久都没事。

网友:
根本的解决办法是检修行激励电路,如果被我碰到如此维修方法,一定骂个要死。

网友:
要看你代入的行管是否优于原来的行管..或相同..再有就是查行激励电路...可以适当修改一行激励的电流,,看温度是否能控制在理想范围内.

网友:
1楼的方法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是从表面上解决问题,没有挖掘问题的真实原因。2,3,4楼说的不错,最根本的原因是行激励问题,激励不匹配,原因有很多。

网友:
也有可能是换的行管不合适,我经常碰到屡烧行管的,有不少是本地修电视的用带阻尼的行管代替显示器上不带阻尼的行管,引起行管过热.屡烧。更换成原型号行管后,问题解决!(我是农村的,我们这里没有专修显示器的,我也是修电视的这几年才往电脑方面发展,修电视大多用得是带阻尼的行管)

网友:
一般普通29寸以下的电视机用的行管多数是带阻尼的,29以上的(包括高清的机器)一般都不带阻尼的。这样的行管用在显示器上一般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2010-08-14):
修激励部分就是看激励的电源供电的退额电容失效没有

网友:
看看推动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