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5主板的电脑关不了机

楼主(2008-08-14):
各位前辈!恳切请求指点下!一台815主板的电脑前几天就出现了不能关机!系统的电源管理是正常的!(系统是XP的!就算让你从新装过系统也是一样,不能关机)想必这肯定出在主板故障较大了~想问下怎样才能修好!指点下就行了!!谢谢!

网友:
主板掉过电没有? 把BIOS里关于电源方面的选项设置一下.

网友:
主板I/O芯片的问题,换I/O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