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笔记本问题:滑鼠(鼠标)不动!

楼主(2008-08-14):
大家好!在此请教大家一个问题:滑鼠不动,但是插USB鼠标能动正常,维修时我量出一个信号KBC5_TCLK没有发出来,它是由KBC发给滑鼠的,我试着换过KBC,南桥,但是始终KBC5_TCLK发不出来,请教高手指点!非常感谢!

网友:
是不是时钟电路的问题啊

网友:
不是的,我换过时钟拉,但是还是没用的,连旁边的电容我都换过,我开始换过KBC好了一下,但是再开第二次又不行拉,我就是不知道KBC5_TCLK这个信号是怎么样才又KBC发出的,不过还是谢谢你-2楼答复!

网友:
排线是好的吗???????????爱坏

网友:
排线肯定是好的,我是在公司修的,这些测试制具肯定是好的.请大家再帮我发表一下意见,谢谢!

网友:
传图上来,我看下。。。。

网友:
不好意思,问题到现在还没解决,我们老大把它发给三星的RD分析去拉.等结果出来我会告诉大家哈.在此写谢过大家的支持!

网友:
我修过一台三星一样故障的机器,换了KBC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