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7228 CPU不工作

楼主(2008-08-14):
今修V星7228主板一块   故障现象是CPU不工作    电压都有并也正常   也没有发热的地方   IO换了  BIOS刷了   还不行
请各位大哥帮帮小弟的忙

网友:
所说的电压是指CPU的电压吗? 复位及时钟有没有?告诉大家多点情况才行

网友:
加热北桥,此板6100的北桥空焊是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