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如何学习维修液晶显示器

楼主(2008-08-14):
买什么书,可以学习,电路基础就那么一点点。
请各位推荐本书,本人会那么一点点主板维修

网友:
我想最好是多点上来论坛,.,,了解多点各品牌液晶的通病...
基础部分可以到维修基础版看多点张先生的文章....他的文章写的很好,很详细..

网友:
除了買的到的書本外!~

修LCD ~最重要的就是~實戰經驗~

即使你~電路分析 OK ~

但是你第一關~拆開LCD塑膠外殼~多有問題~那還有辦法修嗎?

拆LCD塑膠外殼~要練到~讓user看不出有痕跡~才算是高手!

建議你~手邊有LCD~可以多多練習~

网友:
同意楼上的,把液晶拆开就是维修的一半了,碰到运气好的就是换几个电容就可以搞定了。有一次3台明基送修,全是电源板电容鼓包,师傅换电容不过10分钟,拆开面板就用了一个小时。

网友:
谢谢你们。我再努力。另外问一下,我有台联想的显示器,是被雷坏的。压敏电阻的型号为7n471k。。如何用数字万用表测量。用蜂鸣档测量是无穷大的。电阻档也是无穷大,清问这个是好还是坏。。如果坏了怎么代换。 用热敏电阻可以代换吗?新手的问题大家不要笑。

网友:
這個嘛,新手學習的話,先把電子線路弄懂了,後面的維修就要靠經驗的積累了,年輕人,後面的日子還長著呢,多學習吧

网友:
明基的LCD直接用一字的螺丝刀从下面的两个口里面一撬就行了。试一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设计这个电阻主要就是防雷的,防止瞬间的高压,起保护作用。用此型号的,或其他代换也行。电脑电源里有的。热敏电阻是与温度有关的,温度有变,阻值就有变

网友:
坛里多跑跑,文章多看看,动手,多摸摸,就是半个师傅了

网友:
先熟悉下电路,然后知道液晶的几大部份,常见故障,然后再有一些配件就行了,关键是要先知道些基础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