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usb鼠标不能动

楼主(2008-08-14):
一IBM 机器,插上usb 鼠标不能用,换了一个还是那样,刚开始可以动,但过一会了就什么也动不了,触摸板都一切正常, 后来换了一个usb 转ps/2接口的鼠标又好了,换上先的那两个还是那样,不知道是哪的问题,大家遇到过没

网友:
南桥虚焊   我遇到过相同问题,加焊后搞定

网友:
但是 用 usb 转ps/2接口的鼠标又能用啊?

网友:
查USB口电路,太多灰尘

网友:
我的T43有个现象 3个USB就一个不能用供电正常 有一个数据线对地阻值只有105  不会这也是南桥坏了吧 郁闷了

网友:
有可能是USB供电的问题

网友:
我的问题谁指教下啊  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