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小经验之打印头起死回生

楼主(2008-08-15):
维修中经常遇到磨秃的打印头,大多都是换新头完事。但有些客户嫌新头贵,就不愿意修了。用此法客户可以少花钱,我也能挣些钱,皆大欢喜。
此法的适用范围:打印头长时间使用,24根针被磨秃全部陷入导针板里。导致不能正常使用。
维修目的:用各种方法使24根针显露出来,达到正常使用目的。当然也可全部换针,但不合算。
维修方法:方法有二,一是用垫片垫,二是用锉刀挫。 晕、像绕口令。
一:对于1600K、3600E等的打印头,可以用垫片从打印头里面垫,把24根针顶出来。垫片可以用薄纸片或塑料片剪,报废的的打印头垫片更好。但垫片不能太厚,要不容易把针给顶死,以至于针不能进出。这里我就不配图说明了。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就可以了。
二:是用锉刀挫。如图所示。用锉刀挫导针板,直到把陷进去的针挫出来为止。挫完,拆开打印头,用拇指来回压压针把,把导针孔里的塑料渣搞出来,最后再滴一滴缝纫机油,使针进出自如,完工。在试打印头之前,先调高档位,再取掉色带架(如果挂色带容易断针),先打几张,再调低档位,再打印几张,活动活动筋骨。如无异常就大功告成。这个方法我经常用。效果不错,有时给单位修能起到换新头的作用。 无成本。
有点乱,意思到了就行。

网友:
看来都看中央5去了。这么好的经验,没人响应。
谢谢洲记的鼓励。

网友(2008-11-04):
楼主这个方法不错,这个经验很值得推广,也省了不少钱。

网友(2010-03-08):
垫片的方法不行,,,垫完之后,打印针出针行程变短了,,,一样打印力度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