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8irx主板不加电!

楼主(2008-08-15):
测试电源开关至IO,和IO至PSON的线路都是好的,开关有5v电压,晶振有0.7v的电压,
短接绿线能加电,测试卡显示D0不跑码,主板前几天出现过同样的问题,后来换了三个包浆的电容,能正常使用了,现在又无法加电了,各位高手帮帮忙啊?能确定是IO问题吗?有可能是是BIOS问题吗?

网友:
测一下IO的触发条件不就可以知道是不是IO的问题了吗 S3信号 绿线 IO-POWERBTN等信号

网友:
学习来的~~顶一下

孤帆远影 -6 请勿灌水

网友:
跟BIOS没有关系
一般3.3VSB正常,14.318起振.就可以换只IO试一下
LZ等回帖的时间都够换几只IO了

网友:
检查CPU \内存\南北桥的供电,如果都正常,换一下IO试试

网友:
谢谢各位大大了,小弟刚学修板,换IO试试腊

网友:
各个测试点的电压均正常再换IO,另外此板好像是MPGA封装,注意座子虚焊的问题

网友:
GA的主板很容易出现CPU座子虚焊。最好用带灯的测试座检测下。

网友:
技嘉的IO最好换原厂的。同型号的不一定可以用哦。

网友:
楼上说得很对,今天修GA的一块主板就是这样,开始没有注意,就看是IT8712F-A的,换上去还是不行。最后找了个技嘉废板的IO换上就好了。仔细看才发觉第二行不同。

网友:
S3信号有没有给IO,还有其他的测试点也要查的呢

网友:
JJ的板子IO换上稳定行也不好的,这种情况估计是南桥问题了!

网友:
老大我这是说的实话啊。这也叫灌水啊?那你要我们这些新人说什么话才不叫灌水????

请看论坛规则,本论坛在技术板块是不允许诸如“顶一下,我来学习一下,,支持”一类的灌水回帖
我是06年就开始在这论坛上了,刚开始也是一普通会员,没有发许多诸如LZ一样的帖子

论坛有针对新手的积分增长机制,请参看论坛规则

网友:
不加电的话,先看下跳线有没有跳反!还有就是在看下各待机的电压是不是都对,还有就是晶振是不是起振!还有就是
在待机的时候有没有3.3v电压,再后来就是看下你说的io的各信号脚电压是否正常!看那个部位不正常的话,就跑下那一节的线路就可以了!

网友:
建议下

主板开关件 SB3.3V或5V    COMS跳线 SB3.3V       检查步骤    一'供电是否正常 二'供电有无短路或虚焊 三' COMS跳线是否插错 四'开关件电压是否正常  五'晶振是否起振 起振电压为  0.1-1.6     .六 判断 南桥或I/O是否损坏  测量I/O  开关触发引脚是否正常   跑线测量 南桥 带机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2008-11-14):
后面的后缀很重要.第二行的.不一样是不通用的

网友:
个人意见:第一,楼主目前水平还不宜修主板,最好再跟师傅学一段时间。第二,8712有好多个型号,带有GB这个型号我试过好几次了,不能用其它型号代换,但其它几个型号我有时代换用起又没问题,偶尔代换后又点不亮,这个就没定论了,高手来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