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己解决)航嘉钻石版1.3被雷击!

楼主(2008-08-15):
现象:只要插电源,不开机风扇就转,就有输出,+12V空载时电压为23V,+5+3.3V没有输出。我不明白:电源没有启动为什么会有电压输出呢?+12V是从哪里来的?被雷击后就是这样子,当时并没有开机只是电源插座没有关.
LM339N+AZ7500EP-E1

还是参考了张老师的-长城atx-300p4-pfc图纸,此款电源与这张图纸差不多,可以借鉴维修,我把此图放上,并用红线标出来,供大家参考。
二极管用的是1N5809(快恢复整流二极管),我用1N4007(普通整流二极管)代换,试机各路电压正常,不知这样的代换行不行,但是目前使用正常,是不是启不动保护作用?能不能用1N4934G换?

网友:
我的长城P4电源上个月也曾被雷击中,启动各脚电压都低,换了7500芯片就好了

网友:
测量紫线为+5V,PG为0V,+5V +3.3V均无输出,p-on为0V,哪里的故障?

网友:
如果P-0n为0V,会不会电源认为强制开机相当于直接短接14脚与地?从而引起通电就开机?P-on电压一般有什么产生?

网友:
有人能讲下这个二极管什么作用吗?我不清楚

网友:
用4007普通二极管完全可以代换,其作用是启动前起电压隔离。

网友:
即然起电压隔离作用,为什么非要用快恢复二极管?还有其它作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