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8-15):
收到一台TCL液晶显示器,适配器已坏,直接接12V电源通电,屏目有高压反应,但是没有电源,拿来说是被雷击了,但是拆开来没有击穿的痕际,保险丝一根也没烧,请求高手的帮助!
液晶显示器

网友:
屏目有高压反应,但是没有电源

网友:
二楼问得好,我也想问一下,怎么这样奇怪?没有电源的话,高压的反应来自哪里?

网友:
电源插上,屏会闪下,说明有高压,但是电源指示台不亮。

网友:
对于此类机器雷击故障,所涉及的范围比较大,建议把驱动板与电源板分开检查.高压板可以加一个1K的上拉电阻到5V,让其先开机.看看电源与高压部分能否正常工作 ~~~~~~~~~~~

网友:
故障看起来扫描板的故障 检查下mcu等

网友:
昨天查到一个AS1117L-33被击穿,但是没有同一型号的换上去,问哪位高手可以用什么代换吗?

网友:
已经肯定是驱动板的问题,可以怎么检查也发现不了问题,基本上所有元器件都量过了,除非是IC坏了,头疼啊!

网友:
建议先换掉烧坏的元件,不行再换板

网友(2008-12-20):
一个AS1117L-33被击穿,但是没有同一型号的换上去,问哪位高手可以用什么代换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