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声卡奇怪故障

楼主(2008-08-15):
下雨了,但是打雷了,雨后发现电脑不发声了。。。。
系统检测一切正常,总之不开音箱的话,电脑100%正常。但是开音箱却一点声音也没有,,通过检查音箱是一定没总是的。打开REALTEK的控制面板,发现音频I/O显示,各个接口都检测不到音箱。。。按理说现在的声卡都是自动识别的,插入后应该弹出一个识别窗口的。。。。
哪位大虾知道是什么地方给雷打坏了。。。

网友:
奇怪了,人家下雨烧网卡,你打雷烧声卡,换声卡芯片试试,

网友:
音箱当时也接电的,音箱没坏把声卡打坏了有可能,遇到过一次,伴随声卡发烫

就象插着网线一样,猫没有坏就把网卡打坏了,如果猫打坏了网卡就不会坏一样

网友:
看来声卡芯片坏的可能性比较大了

网友:
这个问题要检查一下声卡芯片和旁边的三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