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阳E255不开机维修经历

楼主(2008-08-15):
前两天收到一迅驰一代级的联想昭阳E255机子,故障为不开机.接恒流源静态电流正常,能正常触发,电流跑0.6A
拆开机壳,根据电流的提示,有可能某个电压没有出来,经查VCoreCPU供电电感没有电压。测量上管输入端没有供电
断电经过跑线路,保护隔离电路公共点到上管不通,结果查到原来这个机子MOS管的输入端与公共点还经过一个保险电阻,就是电个电阻已经烧开路了,更换保险电阻。既然保险电阻被烧开,有可能后级电路还有一点问题,再查出上管的输入端与输出端的极与极之间已经击穿,造成电流过大,把保险丝烧开了。在废板上拔VCORE的一组上下管把这个上下管全部更换,OK.VORE电压出来了,触发测试,开机正常显示器点亮了,可过没多久掉电.再对VORE电压的电源管理IC
1907加焊.再次开机测试一段时间一切正常.加焊的时候,如果烙铁功夫不太好的朋友,最好直接在上面加一点助焊膏
再用热风枪吹一下,因这个IC的脚太密,不太好脱锡.
俺也是初学者,愿意与大家一同学习和分享维修中的心得.希望这个对大家有所帮助.

网友:
我是新手,虽然没看太明白,不过还是谢谢分享

网友:
思路满好的只可惜没有说明点位

网友:
也就是说可能是电源管理IC虚焊,然后造成了烧管子的问题,最终加焊电源管理IC和换掉坏管子就修好了。

网友:
谢了,小弟刚接触,有点看不懂

网友(2009-03-31):
这种封装的IC经常虚焊,故障就是开一下就断点了!!

网友:
这个算是小毛病啦,我遇到过上管19V,1632基准2.5V,on3 on5都有,就是不出3.3 5V,1632是好的,请高手指点?感谢!

网友:
那你为什么不查下1632 的22 PIN 19V 和23脚总开关脚的电压是否正常呢,

网友:
也是一个维修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