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显示器维修

楼主(2008-08-15):
明基显示器维修:
显示送来修故障为三无:打开机壳发现保险丝严重烧黑,初步判断为负载有严重短路,为了判别是后级还是前级的问题,先断掉+B电源输出,,用一灯泡做假负载,,没有反应.说明故障在电源电路,用电阻档检测发现二次开关管IRF634坏,拆下再检测以坏,,找一同型号换上.通电灯泡亮了,测+B两端有110多伏,以为大功告成了,,接能电路毫无反应,郁闷,,断开,再测量次级电路,当测到行管时发现集电极和发射极击穿,再顺便测量行输出变压器高压帽和8脚之间有电阻..说明已经坏了.把行管和行输出变压器换好后,接通电源开机一切正常.经使用24小时不关机正常.交货给客户.

网友:
谢教LZ一个问题, 没有同一型号的高压包,如何用测脚的方法寻找一个可代换的包呢? 看到电器批发处的人都不通你型号是什么,只拿你的高压包用表测一下各脚就可以知道你的是什么包了. 不知有什么窍门呢?

网友:
谢教LZ一个问题, 没有同一型号的高压包,如何用测脚的方法寻找一个可代换的包呢? 看到电器批发处的人都不通你型号是什么,只拿你的高压包用表测一下各脚就可以知道你的是什么包了. 不知有什么窍门呢?

那 是他在测量FBT的通脚(也脚通段)   只要通段一样的的包百分之98都可以代换

网友:
LS大师,可以讲详细些吧? 我也想学会这项, 是不是要测每一个脚与其余的脚通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