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P61PM-AM 主板不跑代码

楼主(2008-08-15):
我有一个 MCP61PM-AM 的板,南桥和北桥是一起的。上电不POST, BIOS有片选信号。 换了南北桥和BIOS 。频率和CPU电压都对。
另一块和这个一样, 只是一启动 IRDY 就一直亮着。
那位有这类板的经验? 谢谢?
[
]
cpu

网友:
其他电压正常不?
内存2.5V 桥1.5V 1.25V
检查一下U座扩孔空焊没有

网友:
谢谢孤帆远影
谢谢孤帆远影。
我以前以为有CPU电压就说明其他电压都有了,而且也不知道具体每一种板应该有哪些电压。比如,是哪一种板都有1.25V吗?是给那一部分用的呢?北桥还是南桥?
我去量量有没有1.25V,或者加焊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