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柯达1500D扫描仪问题!

楼主(2008-08-15):
柯达1500D扫描仪用输稿器进纸报F60错误,在稿台玻璃上使用正常,知道这个代码的朋友望指教!
使用

网友:
输稿器电源错误,检查电源,连接线,或是机械故障导致卡斯拉低了电源

网友:
多谢了,机子自检正常.工作时动做一下就报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