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8n

楼主(2008-08-15):
华硕k8n的主板?它是cpu没供电我换过了电源ic  adp3166这是我修到过的第三块一模一样的板.都是同样问题到现在我都还没搞定.请大家帮下

网友:
1,2,3,4,5脚的电压
10,11脚的电压

网友:
谢谢

好的.我先试下.

网友:
南北桥电压,内存电压都正常吗?(无短路的情况下)
要注意一点IO也能导致CPU没供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