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对地打阻值”的问题

楼主(2008-08-15):
按论坛上的说法来在家里给正常使用的电脑来打阻值,测量的是USB的线路对地阻值,测到结果如下:VCC :799
D+:17.48K ,D-:17.49K,但我看到论坛上的说法是,数据线对地是500-700,而且相差值不到5,,我测量的时候操作如下,把电脑断电。断开电源。等一会。。,用万用表的红表笔接地,用黑笔接USB的各个线路接口,VCC用2K档位查出来,D+ D-的用20K档位测出来(但网上说测对地打阻值是用二极管档位),我在网上找到两个相关的文章,,,有点疑问。。就是对地电阻的测量方法的问题。。。希望有经验的兄弟来指点指点。。。

文章一
测量二极体值“对地打阻值”
       习惯上说的对地打阻值,或者对地测数值,最准确的应该叫做二极体值。这是最常用的测量方法,原理是测量接地点到测试点的压降值。使用方法也比较简单,把万用表开到二极体档,然后红色表笔接地,黑色表笔接欲测量之位置。然后看万用表上的读数即可。一般用在测量各个基本电压如12V,5V,3.3V,5VSB,3VSB等是否对地短路和量测控制信号和AD信号线是否短路和开路。二极体测试法是一个很重要也很有效的测试方法,例如在主板不加电的时候,我们可以用来测量ATX插座上的12V,5V,3.3V是否对地有短路或微短现象。来确定上述的几个重要电压是否短路。又如测量PCI上的AD线的对地二极体值,可以确定南桥到PCI的AD线是否有开路和短路,来判断南桥工作是否正常。测量USB口,网卡接口,COM口,LPT口信号线的对地二极体值,可以用来判断相应的端口和控制芯片是否工作正常等。
二极值的叫法,是台湾的叫法,在大陆也并无具体的称呼,由于在指针表时代,这个档,只能测对地电阻,所以,老的叫法是对地打阻值,我们目前维修主板,普遍使用数字表,那么使用二极管档,即反映电阻,也反映压降。因为不好找具体的词来定义,在本书中,各章节中提到的对地阻值,对地数值、接口的数值、二极体值,均是同一个含义,因为这个不等同于电阻,所以,后面是没有单位的。

文章二

主板供电电路是否短路对地打阻值的具体值
红线(20脚)对地正常阻值380欧;
绿线(14脚)对地正常阻值600欧到无穷大,最小不能低于75欧;
橙线(11、1、2)对地正常阻值300欧到无穷大,最小不能低于100欧;
黄线(10脚)对地正常阻值600欧到无穷大,最小不能低于300欧;
紫线(9脚)对地正常阻值600欧到无穷大,最小不能低于300欧;
灰线(8脚)对地正常阻值600欧到无穷大,最小不能低于300欧。

网友:
我们打对地阻值一般用数字万用表,红表笔接地,黑表笔接要打阻值的地方,阻值只要误差在一二欧姆不大的话可以认为是正常的,学习修板,最好有块同型号好板做对比加深印象。主板更新换代很快,不同型号的板子打相同位置的阻值不一定是相同的!(如果不用二极管测试档位打阻值的话,个人觉得没有什么意义,且不同档位打出来阻值有时也会不同)

网友:
我是用数字表测出来的结果。。不过刚才用数字表来测一个正常的电脑的USB端口。。数据如下。。。好像跟论坛里的说法是符合的。。。 。。。
VCC:426   D- :598  D+:599 用的是万用表的二极管档测的。。。我想问一下。。这里的数值有什么意义没有???

网友:
个人觉得没有什么意义,若过你测试的值偏大或者是偏小的话可以判断测试的线路有问题,然后跑线路查找排除故障!

网友:
那打阻值前有什么条件。。。要怎样把主板的电放走。。。。这样才不影响到测量的结果。。。

网友:
为什么要放电啊~?
这测量的是电路上是否有短路是否有坏件~
通过数值的变化看出来的`
没什么条件~把无关的外接的东东都拨了就行了~

网友:
好帖子。学习。但为何有一些转接的地址都找不到连接了?太遗憾了。希望有这样的错误,版主能修给一下,弄一个反馈的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