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主板用诊断卡跑d5

楼主(2008-08-15):
主板用诊断卡跑d5
是何原因
主板

网友:
内存有问题吧!!
我记得D4,D5都是内存方面有问题,有时插DIMM1有显,插DIMM2跑D5,内存时钟,及内存通北桥之间的传输线。仅供参考!!

网友:
若是INTEL的板可能是内存,如果是两根槽都跑D5先刷BIOS,不行再量内存到北桥的AD线,如是单根则先换槽看看

网友A(2008-11-23):
我也是新人,学习中。。。

网友(2009-07-25):
可以换条好的内存试一下,看跑什么码,如果还是原样,就说明不是内存本身的问题,试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