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故障描述时的三个要点:声、灯、像

楼主(2008-08-15):
三个状态:声、像、灯
1)、声
正常显示器是不能发声的,只有在显示器出现故障时才会发声。显示器内能够发声的元件只有电感线圈和开关变压器等感性负载,当然电容过压爆炸时也会发声。
吱吱和咝咝 此类声音一般是开关电源消尖峰阻容元件变值后或开关电源轻微过载时出现,长时间使用,会出现开关管击穿损坏情况。还有开关变压器磁芯松动后也会出现不该有的叫声。总之显示器中出现不该有的叫声就是故障出现的前兆,必须及时检查避免故障扩大化。
嗒嗒 此声音一般是开关电源次级短路后负载过重,开关电源频繁启动的声音。
2)、像
对于显示器的图像描述比较重要,如果能够对显示器的常见图像进行分类,做为维修人员就可以大概确定故障部位和故障元件。一般显示器的图像故障可分为:
白屏、黑屏、图像偏暗、偏色、花屏、图像分割、有固定横线、图像跳动抖动等,详见维修分类。对于各种图像类故障现象的分析总结,需要经验和时间的积累。做为维修人员,要养成好习惯,对于每次维修结论要养成记笔记的习惯,把故障现象,故障分析,机器配置,故障检修,故障结论全部详细记录下来,以方便汇总分析。
3)、灯
显示器的指示灯一般是由红和绿两只发光二极管组成,来告诉用户显示器的工作状态。根据显示器的亮的状态和闪烁情况可分为下述几种情况
(1)、红(橙)灯常亮
一般表示显示器没有检测到主机送来的HV信号,处于待机状态。如果你确认已经接入主机信号,故障点检查:主机显卡,VGA接头13,14有无断针,VGA信号线有无断线,液晶驱动板HV是否接地。
(2)、红(橙)灯慢闪
一般表示显示器处于节能关机状态,显示器在一定时间没有检测到HV信号后,就会关闭显示器的行场扫描,视放电路,只保留MCU供电,处于低功耗状态。对于液晶来说是关才高压板供电,关闭液晶屏供电,只有MCU处于加电工作状态,来完成再次检测HV信号。
(3)、绿灯常亮
绿灯一般的状态是常亮,表示显示器检测到HV信号,此时应该有图像出现。如果指示灯为绿色,但黑屏,对于CRT显示器,应重点检查有无高压。如果有高压,则应检查G1,G2和阴极电压是否正常。对于液晶显示器,则应检查高压板,可先检查在绿灯常亮其间有无ONOFF信号(正常为3-5V),如果ONOFF信号正常,则可用替换法确定故障是灯管还是高压板。
(4)、绿灯慢闪
显示器的绿灯只有在出现故障时才会闪烁,慢闪一般是次级出现短路故障,不太严重的故障,一般距离电源较远。
对于CRT显示器,短路点多在行扫描电路,主要检查行管,行逆程二极管,二次供电管,续流二极管,行幅调整管等。
对于液晶显示器,则重点放在驱动板和高压板,高压板主要是自激振荡管或高压线圈供电管。
(5)、绿灯快闪
显示器的绿灯快闪,且灯光较弱,一般故障比较严重,多出现在开关电源变压器的次级,多为整流二极管。
(6)、红绿交替闪烁
显示器如果出现红绿闪替闪烁,一般是在显示器正常加电开机后,过一会儿时间才出现的,而不是立即出现。此类故障一般是MCU在检测到行场振荡IC,视放IC,OSDIC出现故障不能正常工作,或I2C总线的电压出现异常接低时才会报此类故障提示,重点检查总线,可使用分割法。
1)、首先检查显示器是否能够正常开关机,指示灯的反映是否合乎逻辑。
例如,正常情况开机亮一下绿灯,如果没有信号转橙色,送信号来时,又是绿灯。这样可以判断MCU的部分功能,如果连只是灯都反映不正常,说明MCU没有正常工作。
2)、驱动板上一般会有2-3个稳压IC,常见型号为AIC1084,8055,5011,1117,LM2759等,该IC主要是将+12V的电压降压输出为+5V,+3.3V,+2.5V,+1.8V后供MCU,液晶屏,信号转换IC使用。当这些电压异常时,显示器是不可能正常稳定工作的。所以在维修时对于白屏,死机之类的故障应首先考虑检测驱动板的几组电压是否正常。
3)、对于白屏故障检查屏供电是否正常,主要检查屏供电的+3.3V或+5V电压是否有,控制场管是否正常。
4)、对于单独加电LOGO显示正常,联机后黑屏,可先检查VGA信号线的13,14线是否有断路,由VGA接口到MCU的电阻是否变值,电容是否漏电。如果上述电路正常,要考虑重新刷新MCU的程序或更换MCU。
例一:三星510,710,711显示器的通病,单独加电画面正常,联想后出现“非最佳模式”的故障就是MCU的问题,此类故障更换MCU(NT68F63L)即可排除。
例二:AOC及由冠捷OEM的方正,同方,联想等液晶出现的刚开机时显示器工作正常,使用一段时间后显示器黑屏;继续长霎时间使用显示器死机的故障是因为MCU(ALI M6759)的热稳定性差,长时间工作时内部程序紊乱,导致MCU死机。此类故障更换MCU即可。
1)、对于显示器图像抖动,跳动,花屏(错屏),缺色,条纹干扰之类的故障,应重点检查屏线和屏线接口。对于使用扣板的接口的液晶显示器,可对扣板的焊点进行补焊,对屏线两端接口重新拔插,后用胶带粘固。
2)、对于OSD菜单乱码的故障,可重点检查驱动板上的24C16芯片。检修方法可直接拔下24C16或焊下24C16,而后开机,如果显示器的OSD菜单正常,说明就是该IC损坏,直接更换新的IC即可,无需事先写入复制代码。

网友:
我是因为看到大家经常提问这个,提问那个的,但自己的问题都没有表达清楚,还希望大家帮助解决,这很难,所以大家都是在猜,答案就有很多种了。希望新入行的朋友看看这个贴子,提问题时有个标准,能够把大家的意思表达清楚。

网友:
望、闻、问、切

望、闻、问、切
这是维修的基本手段,要学会望闻问切。
望:就是目测法,在拿到一台机器后要首先加电试机(除了CRT打火和进水的机器不可加电试机外),详细描述故障现象,并初步判断故障部位,确定拆机后要查哪一部分电路。
拆机后,也要从元件焊接一面,大眼看一下有无明显的元件脱落、元件烧损,元件断裂的情况,如果有就可以迅速确定故障的部位。
闻:对于烧灼烧燋过热等明显的损坏,可以通过拿鼻子来闻,初步确定有无零件烧毁。
问:就是一定要尽可能向客户询问故障发生前后使用环境,使用习惯的变化,以及使用前后显示器的图像变化、打印机的打印效果,有无搬动,更换主机等情况。通过问,很多故障都可以通过客户的嘴直接确定故障部位。
切:就是通过万用表、示波器等维修工作和维修手段,结合自己望闻问后得出的初步判断结果,对故障的具体原因进行确定的手段。
这四点是维修技术人员的基本功,要求维修技术人员必须有敏锐的观察力,能够看到别人看不到的现象,听到别人听不到的声音,想到别人想不到问题。如果你没有练就一身与众不同的观察力,那么你的技术水平只能大众化,不能与众不同。
我们要观察什么?我们能够观察什么?我们会观察什么?
这三个问题是维修技术人员要考虑的问题,只有把这三个问题想透了,想明白了,你才能知道如何去观察,以什么样的标准去观察,用什么的原则去判断观察到的结果。
以液晶显示器为例:
液晶显示器的开机需要具备几个条件?外部条件,内部条件?如果判断外部条件具备?如果判断内部条件具备?
按键板如果损坏会是什么现象?OSD菜单怎样?开关机怎样?菜单锁定了怎么办?
显示器如果开机了,会有什么样的现象?现象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的?
指示灯的工作状态,有VGA信号是什么状态,没有VGA信号是什么状态?VGA信号丢失是什么状态?节能是什么状态?关机是什么状态?
背光要正常工作需要具备几个条件?背光闪烁是什么原因?背光发红是什么原因?背光不均匀是什么原因?背光闪一下即来是什么原因?
异常状态:
1)、加电后开机,指示灯亮但图像没有。
2)、加电后指示灯快速闪烁,开关机无效。
3)、加电后指示灯有节奏的闪烁,能够开关机。
4)、加电后背光闪烁,同步有LOGO画面出现。
5)、指示灯双色交替闪烁,无图像出现。
6)、加电后,按下开机键无反应,指示灯不亮。
7)、不接主机信号,开关机正常,待机画面正常;接入主机后黑屏指示灯常亮或者出现非最佳模式,无正常桌面出现。
8)、不接主机信号,开关机正常,待机画面正常;接入主机后指示灯变色,黑屏无图像。
9)、不接主机信号,开关机正常,待机画面正常;接入主机后指示灯闪烁。
10)、正常桌面上,屏幕始终有OSD菜单已锁定的画面出现。
11)、正常桌面上,屏幕上始终有“请使用1280*1024 60HZ显示模式的字样”。

网友:
版主博学多才,望、闻、问、切,乃中医的4大基本诊法。不过也是维修的4大基本方法。值得学习。

网友(2008-10-04):
深受启发

版主总结的太好了,学习了

网友:
十万分感谢菲克斯版主,这正是我找的,我是新手,谢谢。谢谢。谢谢

网友:
中医理论也用上了

网友:
斑竹  能说出这么多,想必是做这行N来年了

我想问一个故障是我这台机器开机时不花屏,但过4  分钟左右就开始花屏
有什么有效的检测方法吗???

我用吹风机试过,但过程有点粗略,,你能说一些这故障详细的解决方法吗 ???谢谢

网友:
读了很有收获,谢谢分享..

网友:
谢谢受益非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