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顶星845主板不加电的故障

楼主(2008-08-15):
一朋友送给我一顶星期845GV主板,说是雷击的,我仔细地观看主板上无任何烧爆的无件,也无一级短路。测开机键电压为OV。用手摸主板上的元件无发热器件,IO是W83627HF。现在就考虑是这个IO的问题(南桥不发热)。但也拿不定,望各位给个参考。

网友:
测量3.3VSB对地短路否?通电有无3.3VSB
如果有集成网卡,拆掉测量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那个32.768的东东工作了没?

网友:
现在关键是强制开机也开不了。别说通电了。

网友:
肯定有地方短路了吧,仔细查查

网友:
3。3对地不短路,开机键上为OV

网友:
查9脚到PS-ON线路元件

网友:
强触也不行,就是有短路啦,查准再发上来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