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好久没解决的问题

楼主(2008-08-15):
故障:北桥供电管发烫
经常修到北桥和VGA槽的供电管发烫,就算换了还是很烫!
加散热片也不行!!
这个是什么元器件引起的?该怎么解决这个发烫问题

网友:
负载电流过大,北桥短路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是他的板还可以进系统,只是很烫,一天死一次机

网友:
一楼说的对,应该是负载电流过大。北桥有问题吧

网友:
那就是说不是管的问题,只有换北桥啦

网友:
为什么不是CPU呢,你是用的什么CPU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