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信显示器高压打火

楼主(2008-08-15):
最近一批显示器 海信的17纯平  以前听说是里面资资响  现在不亮了才修

故障是 开机后里面资资响
拆开显示器后 显像管上 高压帽和 铜线圈旁边出现了紫色和蓝色的高压火, 有的高压帽老化一样

显示器才用了2年, 请问要怎么解决啊, 还有就是显像管上的好像都是油迹一样  每台显像管上的痕迹是一摸一样的

求助,我把高压帽换成新的了 里面的铁片也换成新的了 酒精擦了擦
风枪吹了干,高压帽按上 边缘都涂上了704高压硅胶,现在显像管上不冒出蓝光,
但还是有吱吱的响声,响声是在高压帽下面周围响的,请问下怎么处理啊

网友:
换高压帽,把油清洗干净,用704把高压嘴附近涂一层(比皮碗宽),上起高压皮碗凉2个钟头,一般要用好几年

网友:
问题还是没有描述清楚。。高压打火。管座漏电严重造成没有光栅,换管座再清理干净高压帽涂硅脂,不漏电后光栅应该可以出来啦。。。

网友:
用酒精清理干净污渍一般都会好的

网友:
是在那一圈铜线边上有蓝光,一圈有一半出现连续的蓝光

网友:
求助,我把高压帽换成新的了 里面的铁片也换成新的了 酒精擦了擦
风枪吹了干,高压帽按上 边缘都涂上了704高压硅胶,现在显像管上不冒出蓝光,
但还是有吱吱的响声,响声是在高压帽下面周围响的,请问下怎么处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