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lips 105b 黑屏问题

楼主(2008-08-15):
philips105b 开机正常,使用一段时间后突然黑屏,1、2秒钟后“哗”一下又恢复了。基本上用一会儿就会出现一次这种现象,出现的频率没有规律。出现的时候机内也没有明显的打火现象。
请问各位这个如何入手。
黑屏

网友:
折开机器,看板上是不是有虚焊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