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可以知道南桥是否坏了

楼主(2008-08-15):
怎么可以知道南桥是否坏了

网友:
摸一下烫手吗   再就是量5V变3.3V正常否

网友:
在没有专业设备的情况下判断南桥好坏没有绝对的定式,个人感觉还是要多动手,多积累经验。

网友:
南桥1.8v,3.3v供电正常,就是晶振不起振,晶振和稳频电容已更换还是不起振,是不是南桥挂了.

网友:
测PCI的数据线和地址线 ,正常来说,阻值都一样的, 如果偏大说明南桥空焊开路,小的话或阻值为零说明击穿或轻微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