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高手那个知道这是什么电源IC

楼主(2008-08-15):
今修到一台联想LXM-WL19AH电源的8脚电源IC坏了个洞不知道是什么型号.这台显示器是晶冠代工的

网友:
十分简单,就是203D6~~~~~~~~~~

网友:
应该是3842 一般显示器都用这个

网友:
应该是3842的,一般都是这样的.

网友:
此板一般应是LD7575,至于到底是什么,可以通过判断引脚功能判断。

网友:
如果你把图片上一个,或许答案能够准确一些。大家这样你一言我一语的,即使有答案也有没有一样,你敢试吗?

网友:
唯冠给联想代工的LXM-WL19AH电源高压一体板用了两种电源IC,一种是LD7575PS,一种是NCP1203D6。维修更换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网友:
如果是原装的板了的话,我想应该是7575,我修的还没有见过203D6的.

网友:
最好把电源板图片照下来看看要不然大家你一句我一句你也不知道那个说的对

网友:
203D6

晶冠的一般是203D6爱坏.你可以用这个试下

网友:
到底是哪一个?是7575还是203D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