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31通电不跑码,但嘟嘟四声报警声

楼主(2008-08-15):
x31通电不跑码,但有嘟嘟嘟嘟四声报警声.主板供电都有.这四下报警声是什么意思?
主板

网友:
你换条内存试试

网友:
内存换过,是主板问题

网友:
安全芯片忘了装上吧 一般就四声报警

网友:
要么你把BIOS刷成免安全芯片的BIOS,

网友:
安全芯片是什么型号的芯片?

网友:
就是板子下面的小板

网友:
不对 没有安全芯片会跑代码的 不会不跑 楼主还是仔细检查各个电压吧 肯定有没出来的

网友:
重点检查内存.....

网友:
有报警的话 说明主板已经工作,是不是你测试的坏了 ????????

网友:
测试卡的复位灯有没有亮,亮的话就是无复位,北桥的1.25V电压没起来.

网友:
没安全芯片是不跑码的,我修过很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