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上CPU假负载掉电问题

楼主(2008-08-15):
现有几片主板,MCP68的,同一批次的,所有板子上CPU正常开机。但是上CPU假负载后有几片板子会上电,而又有几片板子会上一下电,然后马上断电。
现在没有什么思路,请各位指教!
谢谢

网友:
仔细查一下CPU供电,北桥

网友:
是不是板子上有短路的。电源保护了。好好查一下电路先

网友:
回复 网友A:

人家所有板子上CPU正常开机的

我觉得应该是假负载VID的不同吧,就像HP.DELL板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