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敏UP9PNC PRO 怪现像啊,能加电检测卡一闪一闪,CPU无供电啊。

楼主(2008-08-15):
双敏UP9PNC PRO 怪现像啊,能加电检测卡,一闪一闪,所有的灯全闪,CPU无供电啊。原来就是鼓了二个电容,我换了后,它能加电,我摸CPU一点供电也没有,我拆了MOS供电管子,全拆下来量过全是好的啊,不过上面的供电芯片找不到是那个啊,急啊。高手帮忙看下子,我估计有短路的地方或者是供电芯片坏了。

现在我已经修好了啊,也 怪,我找不到一样的IO 83627TF的,我就把它上回去,后来我就拆换了内存旁边的三个管子,与南桥边上的两个管子就好了,不过我量取下来的管子是没得一个是坏的啊,现在是通电跑码了,也奇怪,内存管子坏了,怎么主供电原来也没有啊,要你就跑C1 这样不过内存,搞得我还以为是供电芯片坏了呢.高手来说下子,915的上电时序,754 939我倒是明白.

网友:
此板是2007年上市,还没过保修期。

网友:
供电芯片在CPU座边上    那个小方块就是

网友:
楼主估计的不错,测试卡的灯一闪一闪短路故障我也遇到过,我也觉得三楼说的位置可能就是电源IC,你看看型号是不是ISL6566.  这IC可不好焊啊,我焊坏好几个,现在见到这种IC的板子我就脑袋疼

网友:
大家好啊,我没在座子旁边看到ISC65656,不过我看到了一个小方块,在CPU座子右上角,上面写着,B3-7H ROG  我估计是不是电源芯片啊,高手来说下子,不过我取下来IO,强加电闪是不闪了,不过CPU还是没得供电啊。怪啊。是不是先修内存供电先啊,像754的板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