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显示AF报警

楼主(2008-08-15):
机器放了几天没开
开机就报警
用诊断卡测试是AF
报警声音有内存报警变成CPU过热报警
大家说说
怎么?

网友(2008-09-20):
这种情况大多数是没过CPU,一般是座子问题。

网友(2008-11-04):
我遇到过. 是内存问题

网友:
内存问题可能性极大。

网友:
是内存原因。。。换内存再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