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61 BIOS 密码(已解决)

楼主(2008-08-15):
我刚接了一个,IBM R61 的本本,但是他的BIOS 有密码!
硬盘也有密码,不过我想硬盘是只有换的了,但是BIOS的密码是要解的嘛!
但我又没有解过IBM R6x的密码!不知道密码是放在那个芯片的,还有就是怎么样可以解掉密码!
不知道有没有那位解过!

是U3000不行,我找卖这个东东的地方叫他们帮我写了一下,就好了,还是写程序的东东不行啊!

网友:
学习中

我也正在学习期待学习中,

网友:
密码芯片是24s08

网友:
你看看板子上有没有,24S08,ATMEL 8356908,PC8394T,三个里面应该有一个

应该是24S08

网友:
请问,清除密码是不是是拆下来,写入好的没有密码的芯片的内容?
没有弄笔记本不是很清楚。谢谢!

网友:
论坛里有个朋友,发了一个,T61的程序给了我,

但芯片找到了,也读出来了!   就是写不进去!
我都没法说了哎!!!!!!!!!!!!!!!
我用的是U3000的,看到只有找别人帮我写一下了!
T61和R61的程序可以通用吗?

网友:
怎么解决的,还没有看懂阿

网友:
回复 网友A:

要拆机,把机拆了,芯片在后面,把芯片吹下来,把好的芯片程序写进去,在吹上去开机就好了!
不过这个芯片要用好的工具才可以写的进去,我都是找个帮写的,我用的U3000
写不了!

网友:
3000的U还不行啊,那我正想买个580的呢不知可以不了

网友:
要没有开安全芯片的话,3根飞线的方法读出来,然后用IBMPass Lite 2.1直接算出密码。

网友(2010-01-07):
要没有开安全芯片的话,3根飞线的方法读出来,然后用IBMPass Lite 2.1直接算出密码。

请教,如何用3根飞线的方法读出来?

网友:
24C0  是最常见最常见的  怎么可能不能刷的     3000U那么高级

网友:
580u都能写的,你说的3000u不是希尔特的吧

网友:
学习了,LZ的 3000U是不是固件没 升级造成写不了?

网友:
刷BIOS经济实惠的工具有哪些?

网友(2010-03-14):
我用的580U,都能写啊

网友:
有没有真正的高手,说点实际的!!!

网友:
放在中9机顶盒上也能写!呵呵

网友:
我用的500P是580U的升级版  全他妈是英文啊。 不知道好不好写程序,我看过别人清密码直接将一横数据改成00 就OK了,自己还要都学习下了。

网友:
怎么解决的?

网友:
正在学习写BIOS,,但是不知道怎么写入

网友:
IBM那个24特殊 不是24C系列的那么容易写的  能写的编程器都在千元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