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D_462/754/939 内存时钟电路问题

楼主(2008-08-15):
近日修到一些AMD NF/2/4 K8T800的芯片组内存时钟电压不对.一般都是在16,17两脚,出现该两脚电压偏底(462比较常见);要么一脚0v,另一脚2.2v左右的电压(NF4比较常见).
请问这两种现象,问题出在那里?怎么解决
请问各位在做754的底座有什么好的经验

网友:
我还是出现这个问题,我是在754板上
请高手指教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