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键盘口不正常,引起的故障~!!~

楼主(2008-08-15):
今天客户送来一块主板,
拿来时是键盘口对地阻值不正常,可是能亮。一切正常。
因旁边有个电容爆了,于是将其更换。阻值正常,电压也正常、
于是就加上其它附件,准备加键盘试试,可是没想到检测到内存不过了,
出现A7,A6,
郁闷
帮忙分析一下什么原因呀。
电容换的不大不小正好。
可是现在内存不过!!!
帮帮忙,
要不就要赔客户一块了:Q
内存不过

网友:
你换内存试下
检测内存各项参数
分别压下南北桥或U座开机看能跑码到哪里

网友:
键盘口的阻值和电压。如果不插键盘能显示,插上就不显的话那就是键盘供电问题

网友:
检查过了,内存供电与内存各项参数一切正常
,检测还是A7,A6,
郁闷

网友:
更愁人的事情又出现了,
主板在东拔西插的情况下能检测了,
可是检测到52,50又停了,
键盘也不能 用,
很明显死机了,
觉得跟bios有关,
可是没法下载呀,
主板只有PR-033
没别的了,怎麽下载呀、
帮忙呀

网友:
补焊一下场效应管,应该是你更换电容时引起那一块的虚焊,引起的问题

网友:
查一下数据线,可能换电容的 时候把线搞断了,我就犯过这样的错

网友:
修过5250 是内存到北桥的小电阻断,kt600的

网友:
放水里洗洗 晾干就好了。呵呵

网友(2008-12-24):
我拆了BIOS的架子,直接焊BIOS到主板里OK!

网友:
有可能IO有问题 可以换一个试试

网友:
精英主板检测卡跑C1
接了一快板跑码跑C1,内存过不了,电压正常,BIOS刷了还是一样,哪为高手有修过这种板《精英SF1/661FX》的帮帮忙,查不出来郁闷死了

网友:
检查一下 内存电压! 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