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色12V短路是那里的故障

楼主(2008-08-15):
黄色线短路CPU场管都吹下来了,还是短路是那里故障

网友:
COM芯片吹掉

网友:
是BIOS芯片吗

网友:
不是~串口芯片~
一般型号是75232~75185~
是哪的黄色线短路啊~?大口小口的~?

网友:
电感和电源IC有没有拆啊还有COM IC都拆了看看啊

网友:
北桥坏也是这样的。

网友:
楼上的正解!~北桥挂了,也会造成12V短路!~手了两快板子都是12V短路,北桥上电容都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