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内存可以点亮 DDR不可以点亮的问题

楼主(2008-08-15):
我遇到一个精英K7主板 他的SD内存可以点亮 而DDR的却点不亮 该是那里的问题啊 槽子刮了N次都不行

网友(2008-09-20):
一般这种主板内存边都有一个2.5V和3.3v的调节冒,打开或关上即可转换。有些内存槽边还有一到两排的调节阀,你可看一下,旁边的标识。

网友:
内存供电转换电路有问题

网友(2008-10-30):
如果是DDR可以点亮 SDR不行  可以怀疑供电供电转换电路有问题
但楼主的是DDR点不亮 我认为是时钟的问题 主板没输出DDR所需要的时钟 查下时钟IC的DDR和SDR的识别脚就知道了  这个脚是通过电路连到DDR插槽上的
一般这种板不插内存的时候 会输出SDR需要的时钟

网友:
看内存槽旁边有没有一长排的跳线,跟内存槽一样的。有的话跳全部跳一下就好了,碰到过几块精英的这种类型的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