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连接SATA 硬盘

楼主(2008-08-15):
我有台机器
机器配置如下截图
主板为磐正AT690,硬盘是希捷SATA160G的硬盘
现在我要加多一个320G的SATA希捷硬盘在上面
可是在连机的时候查找新硬件
然后无法识别
在BIOS里可以正常识别
但在设备管理找不到盘
请问下该怎么弄才行???

网友:
以下截图就是不能连接新硬盘
请高手帮忙分析下原因
急!!
谢谢

网友:
我顶上啊~
没人知道吗??
帮帮忙啊~~

网友:
顶上
版主帮忙看看啊~~~
等用啊~
谢谢了~

网友:
用慢装系统.找正确的驱动...

网友A:
重新装一下主板的驱动,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