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7VT600-R2主板插显卡跑25怎么办?

楼主(2008-08-15):
技嘉7VT600-R2主板插显卡跑25,不插显卡跑C1--10--16--26--30--33--52,该怎么修清高手指点。

网友:
拆网卡....不行就刷BIOS...不行就换南桥````

网友:
你先查下显卡本身有问题不.有镊子刮刮插槽.多插几次.

网友:
不插看下`能跑完不~?

网友:
有没有换显卡试试啊,也有可以是槽子的问题

网友:
不插显卡只能跑到52 ,槽子清理过,也换过显卡都不行。

网友:
主板插槽旁边的电容应该有漏电,看看有没有鼓包,是否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