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V星MS-6580主板开机问题??

楼主(2008-08-15):
一块V星MS-6580主板开机问题?? 测开机针上有5V的待机电压,开启后就马上断电了,在开也是一样的,开始以为是内存问题,查内存工作条件都正常。然后我就从开机针的5V那个脚跑,跑到有个APM7313的8脚管。是这个管提供5V。
   那位大哥说下这个APM7313是个什么东东????
            有人遇见过这样的问题吗?

网友:
这是一个八脚的场管

这是一个八脚的场管,这个东西易损(可以在网上查相关资料)
你的主板是否有短路现象

网友:
这张板没短路啊!
       短路是开机CPU风扇转一下就不转了.然后就开不起了.
这张板是开机转一下不转了,你再开机又是这个现象...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块V星MS-6580主板开机问题?? 测开机针上有5V的待机电压,开启后就马上断电了,在开也是一样的,开始以为是内存问题,查内存工作条件都正常。然后我就从开机针的5V那个脚跑,跑到有个APM7313的8脚管。是这个管提供 ...

是由俩个N沟道的MOS管组成的复全场管。V星板上一般都起待机电压3。3VSB的做用和USB供电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