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C776受控电压12V和6.3V没输出。(求该机的存贮器数据)

楼主(2008-08-15):
不接主机,开机刚显示无信号框就变橙灯了,实际上是CPU关断受控电压12V和6.3V。CPU是NT68F65V0341-FM CK602300没发现明显坏件,有谁有图上传一份帮助解决问题。接主机亮绿灯,也是没有受控电压12V和6.3V,不接主机点晶振脚有时起振,但是也是刚提示无信号就跳橙灯了。换晶振没用。大伙帮下。

网友:
断开灯丝大板的6.3V和12V,短接受控的Q910的C,E极强制开机受控的12V有11V,灯丝电压只有4.2V。都不知该怎么下手了。

网友:
求AOC C776的数据此机的CPU为:NT68F65V0341-FM  CK602300        行场IC为STV6888。有谁有数据给一个。

网友:
用过空片,也试过其他的数据都 是开机白屏,但是受控电压都 有了,我把原片数据写入另一个存贮器,有次开机成功,显示正常,开关机也正常就是没有无信号提示框。但是后来又不行了。

网友:
主要查灯丝供电一路,还有视频处理芯片供电压。有的显示器视频处理芯片供电是和灯丝一路。视频处理芯片损坏会把灯丝电压拉低
丝灯电压低不正常,测一下MCU供电?

网友:
我把尾板的12V断开,开机也是一样,受控的电压就是没有。CPU供电一直都是有的,现在没有数据,只能怀疑是CPU的问题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