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775主板的问题
该用户已被删除

楼主(2008-08-15):
本人有一块775主板。915p2-l IO为it8712-a ixs的。。不知道用什么IO可以代换?此IO高温了。手头上没有这样的。
主板

网友:
最好找同型号的,实再找不到,用8702代之,试试。

网友:
8712普通的可以 我用过一会 不知道你那能用吗
你自己试一下

网友A:
IXS 的不可以用别的换。他们的管脚不一样。哎。。。。。

网友:
是不是字母高级的可以替换低级的啊?

网友A:
不是。IXS DYS 类的不可以换。他们的这脚不一样了。

网友:
你用HXS的代换.应该可以的 JXS的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