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G5841SZ与SG6841SZ可以互换吗(以解决/可以)

楼主(2008-08-15):
客户的 AOC17液晶被雷击了

SG5841SZ  7/8脚  击穿了
但是现在 手头 只有  SG6841SZ

可以代换吗

网友:
一般6841用的较多,你也可以代换一下,试试。

不会烧东西的。

网友:
呵呵  刚刚 直接焊上了 一切正常

网友:
查PDF就可以了,两者差不多的,

网友(2010-03-06):
我的机子戴尔E197Fpf,电原芯片,SG5841,开关管,还有几个电阻,都坏了,电阻看不清型号了,哪位能帮个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