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杂牌845GL问题

楼主(2008-08-15):
一块杂牌845GL主板,找不到型号和生产厂家,在CPU座旁边标有一行小字845GV/GL-F800,FSB竟然能设定至800,该主板近日无法安装系统,至滚动条后蓝屏,而且无法使用现代等兼容内存条,手触摸北桥及60N03L、W83194BR-B均发烫,北桥上方及左边9只贴片电容二极体值一端0.7,一端5.6,更为奇怪的是,该主板的BIOS为AWARD,开机显示的竟为AMI。请问高手,这种故障如何解决?是否北桥不良?

网友:
先刷个BIOS 如果找不到BIOS   依次拆声卡,网卡在侃侃啊

网友:
1、先降频(那个跳线),VCORE的滤波电容
2、在COMS里关掉声、网卡或拆掉声、网卡芯片
3、刷写BIOS,杂牌不好找就找南、北桥、I\O型号、结构一样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