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带负载不行

楼主(2008-08-15):
一个电源短接绿线时各组电压输出都正常,单接一个硬盘也正常,但接上电脑后就不能工作,我把各组电压的电容都换了也不行,请问还有可能是什么元件坏了?

网友:
查一下2个高压开关管 ,有一个不良也会出现类似故障

网友:
检查一下那两个大电容,容量不足,也影响到带
负载的能力.

网友:
光耦的可能性也很大,刚解决了相同的问题。

网友:
整流管变值也可能引起,应该先换滤波电解电容试一试。

网友:
"整流管变值也可能引起,应该先换滤波电解电容试一试。"
多谢了,是5v的整流管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