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师傅,有一板关机后必须拔一下电源才能再开是什 ...
请教各位师傅,有一板关机后必须拔一下电源才能再开是什么问题?

楼主(2008-08-15):
这个板CPU是478的,开机针是连到IO上的。IO是IT8705F。没网卡没显卡,声卡已坏。开机正常使用,但正常关机后再按开机健就没反应,拔掉主机电源等主板放完电后再上电可以开机。开关跳线针上有4.3V的待机电压。请问各位高手,这个问题怎么解决?我是刚刚学维修主板的新手。还查不出问题来。先谢谢各位了!!
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