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6580 IO发烫换了依旧

楼主(2008-08-15):
MS-6580 VER:5   845PE NEO
IO W83627EHF发烫换了个83627EHG还是一样发烫,测不到短路  其它芯片也无发烫的
把串口IC拆了还是一样,量内存,显卡电压正常  。上假负载量CPU核心电压1。0V ,上CPU时电压1。4V
没思路了,各位指点下

网友:
1.4擦不多可以

可能是南桥内部短路,在看看热不热

网友:
IO各脚电压正常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