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修本的朋友你们修好后都怎么烤机

楼主(2008-08-15):
问一下各位修本的朋友你们修好后都怎么烤机呀?本子从不亮到修好各位怎样测试本子是否稳定?
先说说我的方法,
1装好后先开机关机3次
2再用自己做的批处理文件在系统下烤5分钟(让CPU使用率100%,怎么做下面有)看是否有死机掉电的情况。
3测试外围接口是否正常(除了网口和U口别的一般我都不测)
DELL 的机器跑自检就是按FN开机那个(这个东西可靠性我比较怀疑,有台610M的2手机器要卖我时我跑自检有一遍显卡报错,我以为显卡有问题就让跑3Dmax 结果都过了)
记得以前有个置顶贴是DEll实验室的他的博客有工厂的标准检测,好像是什么设置冷热开机循环多少多少次,跑自检多少次,现在找不到那帖子了?你们各位都是怎么烤机的呀?我抛砖引玉你们也别藏私呀

让CPU使用率100%的批处理小文件(几个字节)这东西非常有用,CPU满负荷工作用电能多出1~2A,你想想用处大吧,烤台式机我也用这个。就是双核的要多开几个。
制作方法:
在桌面上新建个TXT文档,输入:(冒号100回车goto空格100)格式如下
:100
goto 100
然后保存并关闭TXT,在把扩展名TXT改成bat,确定,完成。BAT 文件点右键也有编辑项和编辑TXT一样。图标会变成中间带个小齿轮的批处理图标名称应是:新建   文本文档.bat。双击图标会出现个DOS窗口里面不停的滚goto 100命令,这时你打开任务管理器ctrl+alt+del,看性能一项CPU使用率是不是到100%,没到在开一个。双核的开7~8个才98%在运行别的程序搜搜的,P3开一个鼠标就卡的不行了。大家多试试很有趣的。附件是TXT和BAT文件,

209 Bytes, 下载次数: 52,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如果用户的C盘中没有重要数据,我都会正常安装系统一遍,绝不使用GHOST光盘,然后测试各端口、通电4小时、反复开关5次以上、断电状态下轻敲机器四周或维修部位......

网友:
怎么运行一下就自关闭了
怎么点都是闪一下就没了

网友:
顶了,俺怎么看不懂啊

网友:
应该是格式买搞好,GOTO 要另起一行他和100间有个空格。空格不能少。
从做系统我也会做的,有的时候是客户软件的事。但一般我用自己的小硬盘做。尽量不动客户的东西。为了100块但1000块的风险我是不会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