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液晶显示器维修事例 (已修好)

楼主(2008-08-15):
型号是:GJ17L3     故障  : 不加电  而且短路
         维修过程: 拆开 后一股 扑鼻的糊味扑面而来, 只见  高压部分 的两个 升压 线圈 都烧变色了.去掉.  后面的俩2级管 也去掉. 这时候 以为 把短路的处理好了,   就拿来块 12V到20V  通用高压板  接 主供电12V   和 有调变的3.3V供电  地线.....   以为搞定 ..
       接上后  测机  2分钟 后  短路 ,  晕...  原来 要把 以前的高压部分 的  电子元件都去掉 ,  呵  ,终于搞定了
      经验:  遇到  烧坏的  板子  一定要把 上面的电子元件 全部排查完后在换 新的 东西上去,要不然  又要烧 东西, 细心和清晰的维修思路 是 最好的东西

网友:
哇好东西。。。顶一下。。回去也研究研究!

网友:
算是交学费了,大面积烧毁真的不太多见!

网友:
大面积烧毁,长时间电压过大造成的!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故障!也是把那些东东拆了

网友:
板主 怎么不加分啊?????

网友:
一下子烧那么多,有点不可思议啊!

网友:
一体电源高压板在不容易修的情况下换通用高压条
把高压12V供电切了就可以了,不用查什么元件了
(你能把高压部份电子元件都去掉也算高手)可惜我不能给你加分

网友:
本人维修 过好几台,只要把12V的供电保险断开就行,但液晶显示器里面空间小,非要去掉板上的元件才能容下高压板啊,

网友:
呵呵   说实话  一下找这么多东东 还真困难哦
   特别是对我们新手
    谢谢了啊

网友:
哎,看的迷迷糊糊的、、、、、、、

网友:
对着呢,要把12V的保险去掉,如果亮度电路和开关电路有导线串过来,就把导线去掉,然后去掉高压部分多余的占地方的配件,用通板改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