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板导致屏幕颜色偏红

楼主(2008-08-15):
最近接连维修了2台唯冠给方正代工的17液晶,全部是驱动板导致屏幕颜色发红,刷MCU、补焊、更换电容无效,最后用户催的紧只好改板了,请教下驱动板导致屏幕发红是哪里原因。

工厂模式调节无效,目前没找到解决方法。

网友:
偶觉得偏色,或许是屏线的问题呢?

网友:
VGA线断了吧,?

网友:
屏线的问题,同意二楼观点,

网友:
用示波器测一下那红色信号的波行,在和其它两个信号对比一下看看吗。

网友:
住机显卡通过15针信号线送来的R  G  B信号到CPC(MCU)有3个耦合电容损坏.所以图象缺颜色!你看看这几个耦合电容是不是那个坏了!

网友:
R G B信号到CPU(MCU)的耦合电容坏

网友:
回复 网友A:

色温选项是否正常?想办法进工厂模式里自动调整一下是否有效果?

网友:
色温正常,工厂模式到是没调,但是绝对不是屏线或者VGA线的问题。

网友:
我碰到是换板

网友:
我只碰到灯管老化的,因为这种故障,一下就拿了1000根灯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