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格液晶怎么总烧4606

楼主(2008-08-15):
最近遇到一批网吧的机器,都是武汉唯冠产的美格。开机亮几秒后黑了,打开发现高压板上的一个八角场效应管AO4606烧坏了,换一个同样的上去拷机5分钟都不到,感觉那个管子烫手,都能闻到焦味了,肯定不正常,但又没有查处其他坏的件,换板的话,空间不够,只有修了,哪位遇到过,指教一下,谢谢

已经修好;pwmIC  确实是BIT3193,换了好几个4606都发烫,检查发现对角的4606外接的元件不良,编号D101的二极管击穿,zd101的稳压管不良,换后正常,谢谢

网友:
你的显示器是不是19宽屏的? 这种显示器的那个包容易坏的,我一般都是换的.这个毛病不是只在美格上,在联想方正上的也是这样子的.我一般如果修不好的,我就直接换了,我这里有原装的.需要的也可以和我联系.

网友:
不是宽的,全是网吧的机子,每个都是坏那个4606,没有找到根本的问题,急人

网友:
是不是供电问题,供电太高怎么的,

要么电容滤波不好了,

网友:
4606坏一般是对角的两个坏,换的话都是换两个。你的Inverter部分用的是什么PWM IC?如果是BIT3193的话,还有一些其他的元件坏了。

网友:
二楼的说得对啊 应该是高压变压器坏了。

网友:
拍一张图上来看看是哪种板子?

网友(2009-06-05):
我的是LENOVO的,开机40分钟就黑屏了,我准备把高压给换了  用的也是4606的,它妈的就是烫的很

网友:
有经验的指点下  感谢

网友:
没遇到过。学习了。谢谢分享!

网友:
我修台联想也是老烧5707,测不出哪里问题,估计是250V 182J哪个电容造成的.最后花了不少功夫改了高升板(原机是一体的供电全是由升压板过来的.位置和电路都好麻烦)